[三星(SAMSUNG)]
三星65寸UA65JU5900JXXZ图像不正常问题

楼主(2018-08-23):
图像右边颜色不正常,有点像电脑显卡坏的那样花屏,切换画面是有残影,上部有横线,从左到右越明显,
不知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A:
   屏线   拆掉擦擦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   拆掉擦擦看看. ..!!

都擦过了,一样,现在不确定是屏坏还是逻辑板坏

网友:
他们都说三星屏幕易坏,作好心里准备

网友:
眨眼一看 有点像排线的问题  不知道楼主插了买有

网友:
屏线 逻辑板 屏啊这样维修顺序

网友B:
拆逻辑板二条排线的其中一条试试看断那一边图像恢复正常,然后屏蔽断开那边的CKV ,CKVB几根数据线。百分八十OK

网友:
三星屏,不好修,看看屏侧边有没有Y轴,有的话可以修复,Y轴在内部的话没法修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修过一台55寸这种故障的,主板问题。你试试看。

网友(2018-12-23):
这修得好,屏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逻辑板二条排线的其中一条试试看断那一边图像恢复正常,然后屏蔽断开那边的CKV ,CKVB几根数据线。百分八 ...

此方法正解,楼主可以试试,一般切了几条线就正常, 有一侧正常就有的救
如果断开任意一侧都不正常就没得救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也会这样        BGA主控看看

网友C(2021-01-03):
我这个屏右上角碎了换个屏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