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NM-A031,大短不触发艰难维修

楼主(2018-08-23):
客户拿来不开机
插可调,大短,窃喜,报价300,同意留下来,拆机发现坏得多,给客户说350,同意
1、目测显示切换芯片PS8265,上面有个孔,从料板上找一个换上,待测
2、隔离管击穿,换好,不大短了
3、电流偏高,待机0.180,手摸待机芯片处发烫,测得线性3V短路,这种一般都是EC坏引起的,烧。果然EC发烫,联想的带资料的芯片,定货吧,顺便定了PS8265,
4、第二天芯片到货,换上EC,待机总算正常了,3/5V出来了,
5、按开关,触发了,过内存了。不亮???不应该的啊
6、刷BIOS,几个下来,还是不亮,接上键盘,键盘灯都能亮。。。。到这里应该是开机了的
7、外接显示器,亮了,内屏还是不亮,,,换个屏,还是一样,老老实实的测吧,19V供电,正常,LCDVDD2.2V,这个不正常啊,,,查到是U76转换来的,输出应该是3.3V,料板拆一个,换上,终于OK了.。。。。装机测试
8、修其他机器去了,过了会转身看看进系统了没。咦,,,,怎么还在正常启动选项那里
9、守着他重启,,,,发现亮屏30-40秒左右自动重启,,,,NND问题咋个这么多哟
10、又拆吧,,,,论坛看看有人说CPU电容少了,补一个330的上去,测试,还是一样,
11、论坛继续下BIOS,还是一样,
12、头疼了,,,有人说还是电容问题,想挨着把电容换一遍,没示波器,,,弄了半天,想放弃了,,,不甘心,无数个问题都解决了,就是这个掉电重启的问题了
13、想到某宝看看,买了个BIOS,抱着试试的心态,把2个BIOS都刷了一遍,
测试。。。。。。。TMD居然好了

网友:
技术不错!BIOS应该分享一下!方便以后同行遇到这样的情况才好解决!

网友:
忘记了,马上传上来
谢谢提醒

网友:
老板好耐心;坏这么多地方我都直接换板了!

网友:
确实坏的多,我也想不修了的,但是总觉得不甘心,

网友A:
这个机器的BIOS 我买过一个 我的是35秒准时掉电

网友B:
这还好问题不算大。。。。。。。我也修到过也是大短路不过一般都是电容短

网友C:
多谢 楼主的  BIOS     万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BIOS 我买过一个 我的是35秒准时掉电

我没准确去计时,感觉是30-40秒,看来还是挺准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 楼主的  BIOS     万分  感谢

不客气。。。加分了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好问题不算大。。。。。。。我也修到过也是大短路不过一般都是电容短

就是坏了一大堆。。。。。隔离管,3/5V芯片,EC,U76,显示转换芯片,

网友D:
你写得这么简洁痛快,客户也是痛快的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写得这么简洁痛快,客户也是痛快的人吗

我只是写了维修结果,没把详细过程写出来,客户还算耿直吧

网友E:
论坛的BiOS这么不靠谱的吗?以后干脆直接买算了省的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的BiOS这么不靠谱的吗?以后干脆直接买算了省的走弯路

也不是所有的吧,我也是一般直接买,有时候下载

网友:
多谢楼主bios,加分感谢!!!!!

网友:
66666老司机66学习了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水平啊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电源管理芯片也常出问题的!

网友:
能收350,价格不错。。。。

网友F:
给你加分了,希望楼主可以吧BIOS也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你加分了,希望楼主可以吧BIOS也分享出来

应该在2楼分享出来了的啊。。你找找

网友G:
可以啊   过五关啊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啊   过五关啊这是

哈哈,谢谢。可以就加点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