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502 Pro 外接求助

楼主(2018-08-23):
故障,客户擦屏进水了,屏幕不亮了,能感觉到开机,想外接考资料,看不到快捷键,以前是在系统里外接的,我们正常修的笔记本只要把屏幕拔了,会自动外接,无奈,这怎么接都不行,不知道哪位大神搞过,怎么才能外接显示器,在线等,很急,先谢谢大家,谢谢论坛

网友:
用雷电口转接就可以了啊

网友:
苹果的应该要用转接线的吧,你有没有试试看!

网友A:
雷电口转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电口转接线..........................

这个机器有HDMI接口,不用雷电接口的

网友:
这个机器带HDMI,不要转接线的,不过HDMI接口我是转接的VGA

网友:
HDMI不行,就用minidp转HDMI试试

网友:
好像苹果系统下面才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搞定了,这个机器的HDMI接口应该不支持转接,或者我的HDMI转接口太次了,转接不出来,这个机器我拿回家接电视上的HDMI就投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需要加我。我告诉你怎么搞15721522921

怎么哪都有你,不回答人家的问题,尽是想赚红包,迅维成了你赚钱的基地了吧

网友:
用雷电接口转VGA就可以转外接啦,外面买的VGA转换口都是只有进了系统才会显示的

网友:
直接用雷电接口外接,自动会显示的,除非机子有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方法还是挺多的

网友:
                      一般用雷电的都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