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笔记本屏幕不亮 暗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23):
Acer 4752笔记本屏幕不亮 暗屏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Acer 4752

  故障描述:笔记本屏幕不亮 暗屏

  维修过程/方法:

  接修一台Acer 4752机器,故障是笔记本屏幕不亮 暗屏,于是开始故障还原,开机测试果然是这个情况,机器留下检测
,客户走后,先换个屏测试,发现正常了,于是和客户报价换屏,无奈客户觉得贵了,不换,问能不能修修看,于是就准备修屏,测试屏上面的屏供电正常,19v vled供电正常,开启3.3v亮度调节1.8v都正常,在测试升压接口的位置发现还是19v明显没有升压,看来问题找到了。

  然后看了下屏的型号,发现我好像有这个屏是坏的但是背光是好的,何不来个移花接木呢?

Acer 4752笔记本屏幕不亮 暗屏故障维修 图一

  于是从一堆坏屏里面找出来一样的屏,然后剪下一半用,接下来拆掉原来屏上面的背光芯片, 我一共接了4根线,分别是VLED 19v ON 3.3V  PWM 1.8v GND然后就接好了,下图是我修复好拍的照片。

Acer 4752笔记本屏幕不亮 暗屏故障维修 图二

  都接好以后,把原来屏上的灯条接到剪板上面就行了,在开机发现背光亮了,下面是亮机图。

Acer 4752笔记本屏幕不亮 暗屏故障维修 图三

Acer 4752笔记本屏幕不亮 暗屏故障维修 图四

  至此,Acer 4752笔记本屏幕不亮 暗屏故障维修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我的泪为谁飞)提供

笔记本暗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458-1.html
笔记本屏幕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46-1.html

网友:
移花接木大法

网友:
搂主可真有耐心,不错,学习了!!

网友:
最省事的方法 不错啊...............

网友:
有效资源不浪费,赞!

网友:
我也这么搞过,不过没你的那块大,让我剪的就剩硬币大了

网友:
这个可以 改升压板

网友:
这种改法还是比价简单,最怕连LED排线接口也要改!

网友:
好一个移花接木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易用,在有料板的情况下效果出众,速度快多了,比我以前换芯片快多了,那个至少要查条件什么的。其实只要达到目的,什么方法都行。

网友:
直接客户换屏这种我们一般收的400左右  你这样修又可以收多少呢

网友A:
这种搞法我也搞过,一般都是修好,实在是没办法才会这样的做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搞法我也搞过,一般都是修好,实在是没办法才会这样的做

我就纳闷了,你技术这么高,怎么还是助理工程师,多与月饼互动互动,提高下级别

网友:
楼主要把之前的电路却断了吗???

网友: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如果是苹果暗屏,也可以这样改,不过要多飞几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纳闷了,你技术这么高,怎么还是助理工程师,多与月饼互动互动,提高下级别

他不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