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用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用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8-08-23):
型号:HP ZBOOK 15 G2
故障:用电源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也可以充电,拔掉适配器电池也可以正常放电,唯独就是不能用电池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裸板接上电池量公共点电压为16V,待机3.3V,5V正常。心想电压都正常那多半是后继无力,测电池的放电端阻值为100欧不到,这个阻值不正常正常应该有好几百欧,应该是某个元器件不良造成的,反正这里就那么几个东西一个个的拆吧,先找嫌疑最大的,稳压二极管,嘿嘿,一下就找到罪魁祸首。

阻值恢复正常,用电池正常触发。
很简单的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主要是这机器少见。附上原机备份BIOS。

很多主题我都没有权限发,只有发在这里了,可能要麻烦吧务移动一下了。BIOS我发在二楼去。

网友:
还有个16M的BIOS上传不上来,压缩后还是有9M多。

网友:
看来楼主技术也是杠杠的,稳压二极管漏电造成的。

网友:
你可分卷压缩上传啊。RAR的功能你没用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