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屏幕升压芯片代换经验

楼主(2018-08-23):
一台联想的一体机,同行拿过来,检查是电源没反应,判断电源坏啦,同行自己去某宝买一个电源换号,过一个月后同行又把那台机器拿过来,开机眨一下就灭啦,我插上电,居然眨也不眨啦,拔掉外设,还是没反应,拆开主板,发现5V电感阻值小,烧机,发现待机芯片RT8205发烫,换一个51125,开机正常,以为机器修好啦,就全部装起来,开机发现冒烟啦,晕死,这不是联想硬盘线冒烟的通病嘛,换完硬盘线,满以为可以交机器啦,发现开机画面闪一下后白屏,拆开屏,发现屏升压芯片发烫,型号是SM4005,手里没有这种芯片,也没有带这种芯片的破屏,找到一个19寸的,上面的芯片是RT9943,看电路布局,基本差不多,代换的试试,换上后开机,画面正常,这个经验,贡献出来

网友:
有图会更好,支持大神

网友A:
联想这个一体机,烧了无数硬盘,为啥不召回呢

网友:
我有个笔记本开机闪几下然后白屏,正常时avdd电压9v,白屏变回3.3v,不知是不是升压问题

网友B:
这么先进的屏幕,用上51125这么高级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这个一体机,烧了无数硬盘,为啥不召回呢

召回联想亏不起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换这么多东西,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先进的屏幕,用上51125这么高级的芯片

麻烦你看明白啦再发话行不
我是说的屏幕用51125吗?

网友:
LZ经验不错,要是能够图文并茂,会更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