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515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08-23):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H515说不开机! 拆机测试,电流0.38先用三板斧,刷BIOS结果没有惊喜!还是老老实实查时序吧!论坛里有就下载了一个!图纸里面有惊喜! 带时序,心里美滋滋,按照时序查了半天没有结果,这个既然是单CPU的有可能是它的问题!因为没有BGA返修台!所以热风枪伺候!调到360度上焊膏,加热2分钟,等待主板降温!开机测试电流上到了0.55心里小高兴!上机测试出现LOGO 装机进系统试试结果又密码, 维修结束!!!!没什么技术含量!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网友:
猛。 风枪 干 BGA  。。厉害 了

网友:
希望能够稳定长久。我们公司一般直接上BGA的。

网友:
不是BGA能用多久,楼主你这返修的机率可不小。而且温度搞不好烧CPU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A:
在我回帖的时候  应该已经返修了

网友:
领教了,虽然不懂啥叫时序,啥叫跑马,嘿嘿

网友:
没有BGA没办法!!!显卡也是这样做的!应该还行!店面太小!维修量也不大!所以没有买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回帖的时候  应该已经返修了

:liuhan:同行已经拿走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以前用风枪修过好几个北桥和显卡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