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AJW8GMB8C1 图纸

楼主(2018-08-23):
进水掉件   找的相同的   对不上号

网友A:
JW8G没有。论坛里只有JW8或JW8B,JW8C

网友B:
看位置,要是芯片周边的小零件那就查芯片PDF再做分析一般是能修好的,楼上说论坛有差不多型号的可下载拿来再做下参考,

网友C:
是不是这个板号Dell Inspiron 14-5480 DAJW8GMB8C1 Rev_A

网友:
引用 网友A:
JW8G没有。论坛里只有JW8或JW8B,JW8C

都下载下来对不上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个板号Dell Inspiron 14-5480 DAJW8GMB8C1 Rev_A

下载下来都是对不上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JW8G没有。论坛里只有JW8或JW8B,JW8C

都对不上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位置,要是芯片周边的小零件那就查芯片PDF再做分析一般是能修好的,楼上说论坛有差不多型号的可下载拿来 ...

我的机器被同行摘了好几个芝麻管     现在找不到图

网友:
你是隔壁老王吗

网友:
你是则成吗???

网友: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dell 5460 da0jw8mb6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