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8-08-23):
昨天电脑开不了机了,症状如下:
1、按开机键,开机键亮,CPU风扇不转,屏幕不亮,硬盘有转动声音。
2、长按关机键开机键灭不到一秒钟又重新开机
3、拆主板发现有烧的痕迹,如下图:
4、联想Y410p主板图见附件,在坛子里找的。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LENOVO Y410P NM-A031.pdf

网友:
哪位路过的给回复下?是不是还需要点位图?

网友:
这里不起短路了吗,清理干净看电感短了没有,隔壁管挂了没

网友A:
清理烧糊的地方 换掉烧的元件 应不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理烧糊的地方 换掉烧的元件 应不难修

看这个元件好像是个电阻。但不知道元件的规格

网友B:
这个系列都很容易烧糊的,我昨天修好那个y410p取走了,不然可以帮你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列都很容易烧糊的,我昨天修好那个y410p取走了,不然可以帮你测量

这个位置的元件是干嘛的?南桥?

网友:
看不清楚了,找图纸看一下。。。。。。。。。

网友C:
一看,看到有烧糊很定要清理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看,看到有烧糊很定要清理先啊。

清理了,元件肯定是坏了,现在不知道坏的是个啥元件,啥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清理了,元件肯定是坏了,现在不知道坏的是个啥元件,啥规格

先看烧糊旁边的元件,坏的元件按图找就知是啥规格
其它地方坏就要慢慢查啦?

网友:
这个主板短路得多,见了很多了,也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