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主板PS2鼠标无反应

楼主(2018-08-23):
手上有一块技嘉的GA-H61M-DS2主板,PS2键盘正常,PS2鼠标无反应,USB鼠标正常!更换过鼠标接口、822排阻、820排阻、180P排容、IT8278芯片,鼠标还是没反应,求各位大神教下哪里出了问题,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唯一你还没测量的就是南桥发出的控制信号

网友:
上楼说的清楚明了

网友:
鼠标有没有问题,鼠标接口到南桥数据时钟线通不通。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主板ps2鼠标接口的时钟和供电对地阻值,可以参考ps2键盘接口。可能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