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电路M5A78L LE 2.02版本USB报错15秒关机

楼主(2018-08-23):
一大早刚到店里客户就拿来一块A78主板说亮机报错15秒关机

一般遇到这种都是不想直接把usb接口的保护管全干掉看能不能捡个鸡好来个快餐钱,故障依旧只能乖乖打开点位了(生意惨淡)
直接查usb oc#发现敌情只有1v多正常应该是3.3v才对

继续追查来源由U3D31加U3R32接地的电阻,有接地那就肯定是分压的了(这种电路就是讨厌找分压电阻)重点在U3R36是没装的而另一边刚好有个代机3vsb

不错就是它了开始移花接木把D31拆了R32移到R36位置就好,看图电压已经顺利出来

触发再次亮机问题解决终于可以有个快餐钱了

顺便说说GAB85MD2VSI REV3.0的通病有待各位去验证一下,表笔所直位置是这5片板中三片一样的问题,没有cpu供电把这个电容拆掉如果还没有12v就亮旁边的2R2是否通,coms电池底下有个358芯片控制1.5v和1.05v的容易进灰氧化如果这两个电压没有拆开电池座子就会发现惊喜

网友:
发帖两小时帮帮忙忙加个分

网友A:
修这个没意义~~~~~~~~~~~~~~~~!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B:
楼主真细心,这样都能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没意义~~~~~~~~~~~~~~~~!

这个与意义无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细心,这样都能查到。。。

慢慢来总能找到的,只要方向不错有耐心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大早刚到店里客户就拿来一块A78主板说亮机报错15秒关机

一般遇到这种都是不想直接把usb接口的保护 ...

这个复制厉害了哦,楼主:P:P

网友:
楼主真细心,这样都能查到。

网友(2019-01-02):
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真棒

网友:
去掉那个电容是什么原理,希望解说下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其实没有什么修头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