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880g 手动复位才跑码问题求助

楼主(2018-08-23):
开机不跑码,先测内存电压1.5v有,基准电压0.75有,总线3.3有,vtt0.75有,时钟0.45,也正常。内存复位0,没内存复位??不科学,内存时钟接cpu里,有电压没复位?

测cpu电压,1v,不正常,管理芯片是rt8855,测这芯片看正不正常直接测1脚pg,有3.3v.那就是说应该正常跑码才是,因为主板的时钟复位是正常的,才会有这3.3出来。
还是手动测了一下,主板时钟,复位电压有,南北桥电压也有。

那么问题是那里??头大。。手动复位。主板跑码正常。

网友:
又是这个  HAO  主板  一年多前卖了这个主板   然后客户过了一段时间来找我  说开不了机  我试了确实   开不了机时 时钟复位都正常  然后我手动复位了一下  就成功  然后加焊IO成功    再过了一天冷机又不行  然后细心的查找在IO旁有一个电阻 他每次开机会拉低电压再升高,然后我装一个二极管飞线到REST开关  到现在1年多客户再回来  发现用不了PS/2  这回真的换IO了.

网友:
从手动复位信号,开始倒推,可能是相连的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现在这主板一天下来都能正常跑码,我没办法维修,要等到不跑了才能检测了

网友:
看了上面的评论,我下一步会检查io

网友:
内存 cpu 桥 总线 , CPU 1V开始是对的,跑码过了内存电压会升高至1.4V左右。还有那个1.8v测了没有。 链接中那个故障就是1.8v变成1.38V 造成的。 坐等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