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4455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8-08-23):
求助各位大师,上图

网友A:
P沟道的mos  这个代换找个同沟道的代换就好  多在保护隔离上有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沟道的mos  这个代换找个同沟道的代换就好  多在保护隔离上有一样的

谢谢,找了个4407A是一样的,但S与G之前没有这两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