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note摔完不开机

楼主(2018-08-23):
小米note摔完之后不开机,不充电不联机。外接电源跑到200就直接掉回去。摔完来的时候电池电压只有2.7V。开机键有1.8V。这样的怎么修,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查cpu或电源

网友:
能不能触发啊?

网友A:
电池实际电压太低,CPU检测到电压过低不给开机,外接电源没有电量检测脚电压,直接没有维持信号给电源IC,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实际电压太低,CPU检测到电压过低不给开机,外接电源没有电量检测脚电压,直接没有维持信号给电源IC,换 ...

嗯,手里没有电池,明天换个电池看看,根据观察掉地不开机发现电池电压怎么变成2.7V。接可调电源跑到200就掉下来。测量了电池座检测脚两个都有阻值。把电池激活完后电池有3.7V还是不开机,估计电池没有数据输出

网友:
触发到200马上回0

网友:
可能有虚焊

网友:
电源ic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