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华硕BIOS例:ASUS X450CC REV2.1

楼主(2018-08-23):
(图片)

网友A:
这个是制作 原厂 ME BIOS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制作 原厂 ME BIOS的方法吗?

是的,原BIOS.制作方法。,照着做就可以。

网友:
me是9.0开头的及9.0以后版本的,很多备份bios用intel官方软件都无法净化,开机慢

网友B:
高手你好,请教你个问题                                   我按照你的教程跳转到245F位置有的BIOS显示FF 有的显示00 这个不用管吧,只要查找方法找对就可以是吧,另外我截图指箭头位置是查找跳转后的位置,请问DMI信息结束位置是在跳转后的位置还是箭头指的位置后面为DMI信息结束地方??????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你好,请教你个问题                                 我按照你的教程跳转到245F位置有的BIOS显示FF 有 ...

00或FF表示空的不用管,DMI在转跳前与后之间的这块。

网友B:
我晓得DMI信息在转跳前与后之间的这块内容,我想请教的是结束位置是跳转后的那个光标是结束位置还是往后移一位是结束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晓得DMI信息在转跳前与后之间的这块内容,我想请教的是结束位置是跳转后的那个光标是结束位置还是往后移 ...

退不退为结束都可以,因为你所选后面结束为是FF,只要改后与原BIOS大小不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