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星ls27f359灰白屏

楼主(2018-08-23):
2017.7月买了这台液晶显示器1200元。刚用1年01个月坏了,京东不保修,三星也不保修。问了广州售后,他们说检查收费60,如果主板坏收350,逻辑板坏收650,屏坏收1080,还要返厂维修,挺麻烦的!我拿到附近修电脑的也说修不了。才用1年,查了些资料都说屏坏的几率很大,所以也没拿去三星售后。看起来几乎是新的就这么丢掉怪可惜的,然后我就自己动手了,网上这款显示器的资料很少几乎没有,淘宝逻辑板主板几乎找不到替换的。

由于第一次修显示器,手头工具只有个万用表电烙铁,所以自己修一下看,很多不懂,望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1.开机灰白屏,菜单隐隐约约闪一下就没了
     2.白屏颗粒大,有灰条
     3.按键可以开关机,切换菜单时,屏也会有一些灰黑色变化
     4.驱动板14V,5V正常,晶振正常。逻辑板保险正常,逻辑板芯片电压5V  ,3.3V正常,
     5.显示器排线通
     6.没有发现二极管三极管短路,无冒烟,电感正常。
     7.驱动板CPU稍微有些烫手,无明显对地短路

切换菜单按键,灰色条会随机跳动

有点像白屏又有点像灰屏

菜单很模糊一闪而过

网友A:
看起来是屏坏了,建议到实体店换新机有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屏坏了,建议到实体店换新机有保障!

你好,换新机一般要补多少钱呢

网友B:
屏COF供电不正常,拆屏飞线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C:
感觉是逻辑板有问题!重点检查排线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COF供电不正常,拆屏飞线应该可以搞定

谢谢指点,我再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逻辑板有问题!重点检查排线插座!

排线插座两边对应引脚都量过了通,拆出来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COF供电不正常,拆屏飞线应该可以搞定

我查了一下电感旁边的一个测试点VGH是3.6V,芯片旁边的VGL是0 .3V左右,这个正常吗

网友:
如果用通用驱动板都是这样,感觉逻辑板的问题大

网友:
屏幕问题,不要折腾了

网友:
三星显示器 程序容易出问题 ,,,,

网友D:
为什么17年买的不给保修? 你自己私自拆开了吧?从现象看 是屏坏了

网友E:
屏板问题电烙铁不够用了

网友:
估计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17年买的不给保修? 你自己私自拆开了吧?从现象看 是屏坏了

他们不保修我才拆的,不然我也不会动手,刚买了1年1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板问题电烙铁不够用了

凑合着看吧,也没啥办法

网友F:
把震荡电压那个芯片拆了焊之后,vgh:24v   vgl:-8v  vcom:5v    Avdd:12.5v这几个电压几乎正常,但屏幕还是灰白屏,单菜单键切换已经无用了,只能开关机。没拆芯片之前vgh:5V    vgl:0.4v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把震荡电压那个芯片拆了焊之后,vgh:24v   vgl:-8v  vcom:5v    Avdd:12.5v这几个电压几乎正常,但屏幕还是 ...

看电压应该是正常了,去搜一下关于cof的帖子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压应该是正常了,去搜一下关于cof的帖子你就明白了。

傍晚vgh又不正常了,变成3.7V,然后查到一个二极管击穿了,手头啥也没有替换的,最后我把电源输入处的5V跟地短路再通电,电源短路保护了,然后把排线拔掉再上电,此时屏显示正常没有瑕疵。然后把排线接上,又变成灰白屏,vgh电压还是不正常,等明天买的二极管到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