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时亮时不亮维修

楼主(2018-08-23):
今天上门做维护,从客户那里拆回来一套C320主板,独显的,客户说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大部分时间是不能亮,拿回家用编程器刷了U2 BIOS就OK了,试了十来次都能正常点亮。
独显215-0804026

U2 BIOS 25Q64BVSIG

网友A:
时亮时不亮的,一般不会是bios问题,建议你多测试一下

网友B:
这个机器多是显卡,修了很多了。楼主发上的这个BIOS,是良品,还是时亮时不亮的啊。

网友:
这么快就确定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亮时不亮的,一般不会是bios问题,建议你多测试一下

这机器的其中一个通病就是时亮时不亮,刷U2 BIOS就好了,我也是在本坛查资料时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多是显卡,修了很多了。楼主发上的这个BIOS,是良品,还是时亮时不亮的啊。

我就是刷这个BIOS刷好的,BIOS也是本坛下载的,只是忘记是在哪个贴里面下载的,就直接发上来。本来想改成已测试的,不知道为什么改不了。

网友:
这机器的其中一个通病就是时亮时不亮,刷U2 BIOS就好

网友:
高手,实在是佩服,又学了一招,多谢多谢

网友(2018-09-22):
BIOS会引起时亮时不亮,存疑

网友:
显卡供电也是常坏的.......................................................................

网友:
类似这种机器的问题的主板叶修过不少,多半是桥,楼主你仔细测试下吧,冷机开机就会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