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8-24):
方正T400 不触发维修,机子拿来偶尔会有那么一次能开机正常,大部分都不通电,开始怀疑是晶振问题,换了也一样。好了还是乖乖检测,待机正常EC  19脚有高低跳变 90脚到桥也有高低跳变 重点就在这,这里让我走了不少弯路,这90脚经过D29 后来发现EC有跳变但是D29这边没有断线了,飞了条线搞定。中间我还换了EC bios也换了,还有这机子128脚片选到BIOS第一脚是开机后才出3.3v的,不显示是不出的。上图

网友:
我就关心这10几年的机器 收了多少钱

网友A:
这种收不到多少钱,我想是3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收不到多少钱,我想是30块。。。。

这样还不如装个系统

网友:
6666老司机啊LZ那边生意还可以啊那么老的机器都能遇到

网友:
这机器金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