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掉件导致无时钟维修

楼主(2018-08-24):
华硕P5Q掉件导致无时钟维修

  前天有个同行送来一块华硕P5Q REV1.03的板子,故障是掉件导致无时钟。

  看成色还行,说是挡D6代码,查了查D6代表的是什么,说什么的都有,算了不管了,上电试试看吧!因同行说挡D6代码,所以也不用打值了直接上电。量了量各大供电和内存的所有供电都正常,跑码到D6就不动了。

  用表量PCI插槽上的复位、时钟。

  复位电压正常,没有时钟。看了看时钟芯片是ICS9LPRS918,在网上找了一下也没找到时钟芯片的PDF,下了几个P5Q R1.03的点位图也打不开,只好给袁总要了个点位图(既然没有时钟,就测一下时钟看看有没有工作)查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晶振都正常,CD2的3脚连接CR10和时钟芯片的第16脚,C_PG#电压只有1.87V,电压太低,应该在3V左右。

  怀疑CD2坏了,在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换上还是不行,仔细观察发现CR10没有了,查了一下CR10直接连到南桥,没有图纸看了一会儿点位图,也没看懂CR10是多大值的,从料板上找了个0402的5K左右的焊上,检测卡一路跑码正常,重新接上显卡和显示器,久违的Logo画面终于出来了。

网友: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神··········好像没有什么你吃不下的,喜欢看你的贴子

网友:
很强,大佬     阻值不知道真的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