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58 待机0.052不触发

楼主(2018-08-24):
DELL 14-3458  板号:14216-1 待机0.052不触发.拆机发现待机芯片TPS51225发烫.测试12脚有19v  线性3v5v都有。en型号正常。就是没有3v5v。直接先换了一个51225.还是老故障。测5v阻值只有0.75   3v有300的阻值。于是断开5v后面的测试点通电。
发现3v\5v都正常出来了。通过图纸找去处,发现下面两个地方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去掉u3505后5v对地阻值正常变为140,3v5v也正常产生。

料板找个换上,通电正常触发显示。

网友A:
这个可以直接拆掉直连吧

网友:
转换电压出问题了吗?

网友:
老司机思路清晰66666小小白在此学习了一波

网友:
转换芯片出问题了。。。。不错,维修思路简洁短小精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直接拆掉直连吧

可以的。正好有这个就直接换上去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很到位

网友B:
usb供电的 是不是usb口坏了 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供电的 是不是usb口坏了 可以看看

没有坏。都是好的,测试过了!!!!!!!!!!!!!

网友:
5V短路了,直接加3V烧,应该比较好找的e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很到位   。。厉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了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USB供电管也没有完全短路啊,居然导致不出5V电压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学习 了  ;。。。。。。。。。。。。。。。。。。。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拆了连线很简单

网友C:
楼主有没有用烧鸡大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用烧鸡大法啊。。。。

这次没有用。完全是凭感觉猜的,这机器这电压去的地方不多,如果多的话我就烧鸡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学习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