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游匣7557 拆机清灰后 自动休眠 鲁大师跑分直接掉电关机 或重启。。。。谁能....

楼主(2018-08-24):
戴尔 游匣7557 拆机清灰后 自动休眠  鲁大师跑分直接掉电关机 或重启或黑屏或休眠。。。再开机有时回到鲁大师跑分界面,有时回到开机界面。
有时候会自动黑屏。四代i5 i7都有这个问题。板号 DA0AM9MB8D0

目前刷过N个BIOS,换过桥。还是没解决。
谁修过这问题,能帮我解决赏200红包。

VX:18666899435

马化腾:360190007

补充下  那些说系统驱动的 裸板测试的不要回复我。。都试过了。。。。。。

网友:
温控拆了吧

网友:
拆换过温控 一样的问题。。。。。。。。。。。。。。。。。。。。。。。。。。。。。。。。。。。。。。

网友:
查过了 正常的,,,,,,,,,,,,,,

网友:
看看cpu和显卡散热片周围的电容等小件有没有开裂的。

网友:
LID休眠电路你查了没有?键盘有没有粘连?

网友A:
。。。。。。。。。额,bios问题????????拆灰尘所导致???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bios问题????????拆灰尘所导致???不可能吧·

bios刷了n个了。。。都是一样的问题。。。。。。。。。。。。。。。。。。。。拆开清灰导致的

网友B:
楼主有没有重新装过系统试,有的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重新装过系统试,有的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这个早试过了。。。。。。。。。。。。。。。。。。。。。。。。。。。。。。。。。。。。。。。。。。。。。。。。。。。。。。

网友C:
先看一下 能不能屏蔽独显 ,先把显卡问题排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看一下 能不能屏蔽独显 ,先把显卡问题排除了

不太像独显问题,禁用独显,一样的问题。但是安全模式不代主板驱动下就什么都正常。一进到系统立马就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太像独显问题,禁用独显,一样的问题。但是安全模式不代主板驱动下就什么都正常。一进到系统立马就挂

安全模式可以。 装安装板系统,一个一个驱动打试试

网友E:
装安装板系统,进网络安全系统   装上官网原驱动排除前几天有台华硕笔记本类似问题

网友F:
我想知道最后搞定没有?是不是系统和驱动的问题?

网友G:
楼主你BIOS不要瞎刷,原BIOS备份了吗,建议刷回原BIOS,清理灰尘的地方有没有掉件,应当出在显卡相关的电路上。跟系统可能不沾边。因为你是清灰之后出现的问题,如果不放心换个硬盘装个系统看下,以排除系统和硬盘的问题,还有键盘电好先拆掉挂个USB键盘。你这种情况能去买彩票了,真少见

网友:
你清灰有点猛哟。...............................

网友H:
不清灰之前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资料不太合适吧。应该用原厂的试试

网友:
祼板你拆出来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安装板系统,进网络安全系统   装上官网原驱动排除前几天有台华硕笔记本类似问题

你说的这个我试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清灰之前有这个问题吗????????????

没有呢,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最后搞定没有?是不是系统和驱动的问题?

还没搞定啊。。。。。。。。。排除软件驱动。。。。

网友I:
全部 拆开裸板测试下 .看看是不是什么外设引起的  .有时候会出这样的怪现象 .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BIOS不要瞎刷,原BIOS备份了吗,建议刷回原BIOS,清理灰尘的地方有没有掉件,应当出在显卡相关的电路 ...

不是bios问题。我手上三台这个机子全部一样的问题。两台i7 4720hq,一台i5 4210hq。。。。。。。。。修了其中一台,另外两台没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全部 拆开裸板测试下 .看看是不是什么外设引起的  .有时候会出这样的怪现象 .

拆开了 早就试过裸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bios问题。我手上三台这个机子全部一样的问题。两台i7 4720hq,一台i5 4210hq。。。。。。。。。修了 ...

三台机子一样的问题?方便加个微信我看看。真是奇怪。微信号15962859786

网友:
3V5V电压有没有不稳定,人为问题确实不好搞,可能某个小件击穿了。或碰掉了。

网友:
没办法,我直接换板子了,感觉像是南桥问题,但是没动,客户同意换主板就换主板哦了

网友:
楼主,你后面显示个马化腾,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G:
查下bios有没有启用了高级电源管理功能,同时windows系统也启用了高级电源管理功能,两者发生冲突造成也会这样,找到“power managemant features”回车进入,把里面参数设置为“on”的项全部设置为“off”,另外也可关了休眠,右击桌面空白处--属性--屏幕保护程序--电源--休眠--去掉“启用休眠”前面的勾,点击“确定”,再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查下bios有没有启用了高级电源管理功能,同时windows系统也启用了高级电源管理功能,两者发生冲突造成也会 ...

不是每次多休眠,有时候直接关机了。。。。掉电关机,

网友:
以后清灰先跑个3D  。。。

网友:
貌似反应这个问题的用户不少,dell的板子不行,改bios降频使用吧

网友:
楼主最后咋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每次多休眠,有时候直接关机了。。。。掉电关机,

是不是黑屏休眠,再开,有时候系统就自己关机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上次修过一片不充电的,客户送售后修了一星期没解决
清灰的造成的,掉件?静电击伤?
查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SMBUS看看

网友J:
再开机会回到鲁大师界面说明不是掉电,重点查开关,休眠电路,你不要插开关板,不要插灯之类的版,裸板测试,只插硬盘,开机进系统看看还会不会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再开机会回到鲁大师界面说明不是掉电,重点查开关,休眠电路,你不要插开关板,不要插灯之类的版,裸板测试 ...

试过,同样的问题。。。。。。。。。。。。。。应该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
lid信号   查的时候最好一直监控

网友:
换过桥,有没有考虑过PCH芯片问题,之前修过惠普暗影的机器 故障跟楼主的差不多 最好还是换PCH芯片好的

网友:
单用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过,同样的问题。。。。。。。。。。。。。。应该温度高引起的//////////

温度过高掉电,第二次开机肯定不会是原来桌面而是重新进系统,所以肯定还是休眠了

网友:
清灰就不行了?还没遇到过

网友K:
你这个问题显然是开机键电压不稳引起的。主要检查开机键是否漏电,排线是不是被镙丝顶到了,磨破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问题显然是开机键电压不稳引起的。主要检查开机键是否漏电,排线是不是被镙丝顶到了,磨破皮了。

裸板测试一样的故障。不装开机线 裸板一样的故障。。。。。

网友:
未解之谜啊   期待楼主解决    能给个最终答案-------------------------

网友:
自动休眠       LID 有问题吧

网友:
禁用集显试过么?

网友:
神奇的问题,清灰会造成这个问题。。。
会不会哪里掉件了

网友:
0会不会休眠信号的问题啊

网友:
看看cpu和显卡散热片周围的电容等小件有没有开裂的

网友(2019-08-20):
我也遇到了 店里其他的人清灰 本来是客户使用一小时会这样休眠 现在清灰后直接跑3D 几分钟凉凉 难搞 散热组件都换了一套了 不行 还是温度高 CPU温度97

网友:
加汉CPU 或PWM 试一试,这个机子板子客人自己拆是不是把板子抬变形了,我们家的这个机子4年了从来没清灰都是教他用纸条在出风口来回拉干净完事。

JESSEDD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温度过高掉电,第二次开机肯定不会是原来桌面而是重新进系统,所以肯定还是休眠了

网友:
裸机主板CPU内存,外接显示器,usb键盘,F12进入已d打头的自检,检测屏选Y,然后进到里面看风扇转速,温度,或者直接ESc后绕过自己,看看什么原因,还有散热架靠近元器件是否有打铁,如果有IO板子请移除,进行测试,一步一步来

网友:
白菜搞成肉的价格了,别着急,肯定能发现问题的,祝你好运

网友:
卧槽,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之前有个戴尔外星人,1060的显卡。清灰后开机使用都没问题,就是显卡发挥不了性能,能打驱动,一跑鲁大师只有2帧3帧,只要用到显卡的软件都会非常卡。跟客户扯了好久,最后他拿去售后了。

网友:
把主板拆出来裸奔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