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RTD2550芯片怎么实现HDMI转edp的?

楼主(2018-08-24):
淘宝上买了一块hdmi转edp驱动板,给了说明书。上面显示芯片是RTD2550,我网上查这个芯片只支持VGA转换,不知道怎么有两个HDMI接口的,难道用了ADC芯片吗?

网友:
有没有知道原因的?

网友:
问了一下realtek的员工,说是超频使用,超频真的可以这样吗?VGA强行支持HD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