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Thinkpad E440换了几块固态硬盘都只支持SATA2

楼主(2018-08-24):
换了几块固态硬盘(包括850EVO,闪迪X110,Z400S)都只能SATA2,是主硬盘位,不是光驱位,原版系统、官网驱动,各位师傅帮看看是什么原因,如下图

网友:
装win10试过没

网友:
谢谢回复,win10也是一样啊,SATA300

网友:
要么主板不支持这些硬盘,要么主板本来就是sata2,要么就要刷bios

网友:
之前我一台华硕的小本也只支持2,搜了好久也没解决方案,有的说电压不行,有的说什么芯片不行,还没光驱的,不知道硬盘坏了怎么办,现在2的硬盘还不好买。硬盘和主板之间是用转接口连接的。

网友:
应该还是硬盘的问题吧,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换原装的希捷500G也是SATA2,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难道光驱位是SAT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