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 的BIOS电池为什么是3根线呢?有没有朋友给讲解下

楼主(2018-08-24):
X201 的BIOS电池为什么是3根线呢?有没有朋友给讲解下,下为图纸

网友:
接两根同样可以用,三根的话应该电池可以充电

网友:
我想问下同志们,CN6的2 3角是不是应该都接BIOS电池得正极?

网友:
三根线可以充电吗
、?

网友:
我的问题是,机器不上BIOS电池插充电器自动上电,只要适配器不断电,怎么开关机都行,装上BIOS电池就不触发,BIOS电池电压被拉低1V,请大家看下是不是就只能换桥了,是不是桥的RTC部分损坏?机器来的时候BIOS电池是接的线,2脚和1脚被接在一起了,是不是接错了导致的桥损坏?

网友:
应该是自检问题吧,IO 发出的充放电信号

网友:
两根电源正,另一个是地线,,,,,,,,,,,,,

网友:
楼主这问题确实不好回答,没怎么去研究过,以前修机器也遇到过

网友:
不上bios还能开机,啥机子这么牛。

网友(点评):
楼主意思是CMOS电池。

网友:
桥坏了 应该都不触发才对呀 又能触发自动上电显示 。可能是其它问题引起。

网友:
3脚先不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