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无图无点位进水机——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24):
二修无图无点位进水机——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接修一台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客户说进水拿去售后检测,售后要求换主板,随后拿去第一家维修,表示修不了,才拿给我修。

  拆机就闻到一股焦臭味,拆开发现正面明显两处烧坏。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2

  其中转换芯片那里板层烧穿,背面是这样的。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3

  首先处理好焊盘,拆掉已经烧坏的元件,处理好两个地方后如下: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4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5

  这里是板层烧穿,所以这里不能再使用了必须打通,清理板层中的黑灰,因为无法知道板层内部是否短路,打通后如下: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6

  然后打35V LDO阻值,公共点阻值,和35V电感阻值,以及转换后的阻值。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7

公共点阻值502正常

3V5V LDO都正常

3V5V后继都正常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8

  唯独5V电感只有10,并滴滴响,说明那里的板层还是短路的,直接隔断电感后端去板层的线路,阻值变成34。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9

  34的阻值并没有伴有滴滴响声,说明这个阻值是正常的,低是因为断了所有后继的原因。接下来焊接5V已经烧掉的上管,D极和S极还在,G已经不见了踪影,要从芯片飞线过来。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0

  根据芯片PDF可以知道,5V上管的G极链接到芯片16pin,直接从16pin埋线到MOS管下方,再焊接MOS管。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1

  这时候我发现,这个待机芯片是被焊接过的,又不少脚位都是虚焊的,补焊之后,发现两个BST升压电容都不见了踪影,从料板又补了两个电容。

  确定好阻值后,通电测试,电流0.1260A,待机偏大,并且不触发,找了一圈,发现一个五角芯片也烧毁了,比较小之前没看到。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2

  拆掉后,通过跑线,发现是USB的5V供电转换芯片,换一个新的上去。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3

  这种芯片原理都是一样的。

  再次通电测试,电流0.0390,主板并且伴有轻微电流声(据说年龄偏大人听不到这个声音?)有电流声说明这个待机不正常,有物件漏电造成,一个一个芯片去摸那个发热就是那个,漏电电流太小,发热不烫,很难找,这样通电静止5分钟后,再去摸,发现声卡芯片轻微发热。

  直接去掉声卡。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4

  再次通电测试,这次待机0.0260A,没有电流声了,但是仍然不触发,按下开机键,灯亮却不上电流,再回到板层烧穿的地方,处理3V5V,后继,因为没有图纸,只好借鉴。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5

  烧毁的转换芯片就是这个芯片,型号不一定一样,但是原理是一样的,我先把后继和前级直接直连,这样会造成待机就出USB和HDD供电,但是先可以测试以下主板其他功能是否正常,焊接好如下。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6

  线从烧穿的孔穿过去,背面接两头。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7

  这里我是如何确定是3V而不是5V的呢,还是跑黑线线路,是连接到bios芯片的8PIN的,8pin正好是3V的供电。同时挖板层的时候还不小心挖断了一跟信号线,也要飞线。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8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19

  飞好后测试,待机0.0050A,完全正常,按开机键电流0.6600A, 接屏测试。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20

  正常显示,USB测试正常,但是待机下硬盘就会转,也要解决,办法就是剪板飞线。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21

  把一整块电路都剪下来。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22

  因为板层已经不见了,无图无法找到SUSP#信号了,直接从USB供电的开启飞就好了,就是前面烧毁的那个伍角芯片的3pin  是个3.3V开启,飞好开启,反过来固定好小板,再飞其他线。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23

  接好线后通电测试,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插上硬盘不能触发,说明是硬盘出现问题,拆硬盘!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24

分析如下: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25

  断开电感,发现前级短路,确定故障到第一个二极管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26

  这个二极管已经击穿,拆掉他,装回去开机测试。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27

  可以识别到硬盘了,重装系统后发现,WIFI不能使用,更换无线网卡正常声卡芯片是拆掉的没有音频设备,更换声卡芯片正常。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28

联想小新I200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多故障维修 图29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王金虎)提供

网友:
这么多故障,没有个多半天功夫和功底 是真的修不出来。

网友:
这功底不错,迅维科班出身?收藏了,好手艺,好耐心。

网友:
连硬盘电路一起搞定了,厉害啊!

网友:
刮骨疗伤啊··厉害·····················

网友A:
大佬啊   收个400块 没有我都感觉不值

网友:
你这个放大镜不错,很清晰啊,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板子是我肯定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啊   收个400块 没有我都感觉不值

烧这么严重又修了硬盘,400不干

网友:
必定要顶的 精品 维修 思路

网友:
看这贴配辣条才有劲,一波三折,都能评精了。想知道有多少人看贴是带辣条的?

网友:
太强了,这么多故障都搞定,而且是没图纸没点位的情况下

网友:
大家抓紧看吧,不然马上加精收费观看了

网友:
一个比一个牛,学习

网友:
真是牛掰人物 佩服佩服

网友:
这纯粹是兴趣爱好,要不不会震牛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大神这种机器都可以修好,正常的都建议换板了

网友:
真的要好好学习,那么多故障。烧穿板了能修好,很厉害,超级佩服。

网友:
真功夫啊,利害,好好学习了,这种情况我早换板了

网友:
大神这是真厉害啊,我们这种遇到一般都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刮骨疗伤,学无止境,真的要好好学习,那么多故障。烧成这样也能修好。大佬

网友(2018-12-02):
引用 网友A:
大佬啊   收个400块 没有我都感觉不值

发现好像就联想的板子进水容易烧穿板子(thinkpad系列除外),其他牌子最多烧芯片。这么多芯片要更换考虑万一还有些暗病之后会回来返修,没有800元以上真心不考虑,修硬盘额外加价。

网友:
牛叉,,我接到这机器可花不了这个精力修它

网友(2019-01-19):
楼主,有图纸吗?有的话上传一下呗!

网友:
打破思维惯性,这是我看到的最牛的帖子了

网友:
楼主真牛逼
这板子是我肯定放弃了

网友:
这么多故障,要是一般人都直接放弃了。

网友:
维修花费的价值远远大于主板的价值。

网友(2021-01-16):
强悍,佩服。。。大师维修级别的。

网友:
大师厉害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