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45清华同方,不跑码之,卡04代码修复

楼主(2018-08-24):
接修IPM45主板一块,最先故障为不跑码,测量了全板电压,时钟都是正常的,复位也正常,没找到任何问题,这种板子不通电,不跑码的通病就是南桥,果断干掉南桥,顺利开机,此时天色已晚,客户说干脆第二天过来拿,先放店面。收拾店面下班了,第二天早上拿出来试机,妈的,居然不开机了,风扇一直转。再次插上诊断卡,只跑3个码。跑到04就不动了,奇怪了 ,难道是南桥又坏了,为了判定南桥,再次干了一个,第一个失败了,开机00不动,在干一个上去,开机了,可以正常进系统,此时我在不断的犹豫,猜测可能没解决根本的问题。等下再开机试试吧,果然过来半小时后,开机照样是04代码,此时陷入痛苦中。最后还是把思路放在信号上来慢慢测量,最后发现时钟芯片发出的时钟有高矮不一的情况出现,比如100m显卡时钟,两个时钟信号,0.36的电压和0.4.这种情况基本可以判定要换掉试试了,果然换了时钟好了,。希望对大家有点点帮助。

网友A:
G41的板子吧,连续换三次桥,,,有点不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的板子吧,连续换三次桥,,,有点不值呀,,,

是啊     MD  但是要修  没办法

网友:
不跑码的我都 是先刷下BIOS~~~~~~~~~~~

风神一笑 -5 -5 不懂就别乱说

网友B:
这老主板你收多少钱?换3个钱能挣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老主板你收多少钱?换3个钱能挣钱吗?

单位的机器,生意是做长久的,就算亏本也要搞了。收80也不算是亏本。南桥最终没有坏,可以再次使用

网友C:
你收费怎么这么便宜呢?好在你维修速度快。

网友D:
这么老的机器都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老的机器都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单位用的机器,没到报废的时候  都要用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收费怎么这么便宜呢?好在你维修速度快。

你那边收费  什么价位啊   我这对于目前我们这边的市场来说 已经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