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笔记本板号DAOHKDMB6D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8-24):
1.接机客户说不开机,刚取出电脑包一看SONY,以为又要捡死鱼了。打开按了机下开关无任何反应,接上可调电源待机偏高,按开关没反应。
2.那就报价拆机咯
板号DAOHKDMB6D0

网友:
                     谢谢饼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
芯片原则上是换原型号吧,最好不代用吧,我吃过亏。

网友:
有文有路条理清晰,赞一个。

网友:
                        这个可以代换   学习了

网友B:
偷偷告诉你这机器我修的十台有九台是拆电池放电就好了

网友:
索尼这款放电好过多台。。。。。

网友:
铁汉可有v而言亩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偷告诉你这机器我修的十台有九台是拆电池放电就好了

没看到我写以为又要检死鱼?我也知道放电,不是台台都放电就好的,故障机你说的十台有九台,不是十台有十台都是放电了。。。。。。。

网友:
输入正常不出不正常,因此判断主芯片损坏

网友:
都是高手人物,值得我们学习,谢谢你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专门学习过就是不一样,赞一个吧。。。。。。。。。。。。。。。。。。。。。。。。。。。。。。。。。

网友:
老板 修机器水平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