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4a进水无触摸 (求图纸)

楼主(2018-08-24):
两条数据线 电压 不正常,一条SCL A1.4V ,一条SDA  0v,对地值都是正常的。 人为为给SDA加个1.8也不行。(此图是红米2a)谁有图纸来一份 ,微信红包斥候!

网友A:
我上次加4V电压烧好了

网友B:
安卓手錶維修不需要圖紙,先換屏試試不行就直接換主板不超過50元

网友:
安卓进水触摸不灵,一般先看排线上供电脚是不是断了,没断就换屏,基本都会好,这种机图纸你就别想了,没有的

网友:
安卓机维修。。。真正考验水平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加4V电压烧好了

会不会运气不好!烧完SDA总线后不开机?那就悲剧了

网友D:
这个图纸很多吧,论坛就有啊,你看看,没有的话,我来给你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手錶維修不需要圖紙,先換屏試試不行就直接換主板不超過50元

哪有这么容易哦,一张单板任意价格都在100左右吧

网友E:
这个主板很贵吗  有没有直接换主板的

网友:
正常来讲的话SDA上应该有1.8的上拉电压

网友:
这个IP_I2C_SDA上拉有个1.8V经过2.2K电阻。仔细查查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运气不好!烧完SDA总线后不开机?那就悲剧了

不要冒险上那么高电压烧机,可能有别的故障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纸很多吧,论坛就有啊,你看看,没有的话,我来给你找,,,,,,,,,,,,,,,,

图纸都出来的比较慢,大多数手机快淘汰才会有图纸流出来。可能的话能帮我查一下小米6X显示接口的图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很贵吗  有没有直接换主板的

直接换主板还不如不修。

网友:
修好了吗    查查线路哪短路了

网友F:
SCL和SDA的上拉电阻应该离着不远,仔细找找,如果有短路,在供电端加上相应的电压,定位故障点

网友:
2.8V正常吗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SCL和SDA的上拉电阻应该离着不远,仔细找找,如果有短路,在供电端加上相应的电压,定位故障点

打包放生了,感谢指点……

网友(2018-09-29):
触摸排线上的IC正常工作才出电压的,不然不能通讯就不出电压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是触摸屏接口排线烧断路接上就好了。现在手里没机子没法给你提供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