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1不过保护隔离故障

楼主(2018-08-24):
同行送修一台联E41故障开不了机,拆开后发现公共点短路,查了下是CPU供电上管的旁电容击穿了,拆了后上电发现保护隔离过来了,公共点电压2V左右跳变,上论坛找了没有图纸,淘宝也没有,跑了下线路两个N沟管隔离管是充电芯片BQ24780控制,N管控制极电压要在24V左右才能导通,这前修了很多这种类似的电路,一般都是换这两个隔离管,换了后还是一样,想到之前有个机器要装电池才过保护隔离,果断装上电池,公共点电压出来,充电灯亮显示在充电了,希望修到类似电路的兄弟不要走弯路,觉得有用的兄弟加个分吧,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可以直接了通

网友:
要装电池才能过隔离电压,是因为EC检测到电池无电了要充电,所以才输出3v,5v待机电压。不过隔离其实这个跟3V,5V待机芯片的PGOOd信号有关系。

网友A:
保护隔离是N沟道管子?不是两个P沟道的吗。

网友:
不装电池不过保护隔离倒是学习了,谢谢

网友:
装电池 好经验啊

网友:
不装电池不过保护隔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是N沟道管子?不是两个P沟道的吗。

是两个N沟道的管子

网友:
这样的问题目前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联想拯救者游戏本很多都是这个电路,需要装电池才有公共点,电池要是完全没电还会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