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INI2不充电问题, 关机可以充电

楼主(2018-08-24):
如题,MINI2关机可以i充电,开机不行,关机的时候提前插好数据线跟电脑   开机之后也联机,拔掉再插就不联了,换过U2,换过尾插,换过电池,都不行,哪位大师能指导下

网友:
数据线和插座换过吗?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也该有BOOST电路吧!苹果手机是有这个电路!那个电感和电容坏了就回是这个故障!

网友:
看充电芯片!

网友A:
电源IC问题,mini2和iPad5不充电或关机充开机不充好多是电源IC引起,不过电源IC较贵,很多客户一听报价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IC问题,mini2和iPad5不充电或关机充开机不充好多是电源IC引起,不过电源IC较贵,很多客户一听报价就不 ...

我检查到最后也是发现U2缺一组3.3V供电,追查信号来至于大电源,不过大电源价格太高了,而且成数低

网友:
大电源太贵了,这机器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