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75台机DDR3内存槽更换.

楼主(2018-08-24):
四个槽,有两个跳针了

换的过程有一个槽被弄断线了

装好插槽后飞线修复

哎,忘记拍亮机图了。

网友A:
蛋疼   这么多 直接时候一根就行了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蛋疼   这么多 直接时候一根就行了撒

客户4条4G内存,全都要装,200银子干的哦

网友:
这个不好拆吧?

网友C:
太难换了吧,不好搞,你是用吹风弄下来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户4条4G内存,全都要装,200银子干的哦

2手主板都能买一块了

网友:
好手功,还未试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难换了吧,不好搞,你是用吹风弄下来的吗?

热风枪,吸枪,镊子。450度 5档风力

网友:
呃~一般还拆不下来呢。换槽这部如买一个了

网友:
这价格可以的       客户也够固执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手主板都能买一块了

傻X年年有,今年又多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