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Q24715充电问题

楼主(2018-08-24):
笔记本故障为认到电池不充电  联想YOGA 3 11 主板型号为LA-B921P   充电芯片为BQ24715   现测到1脚2脚3脚20脚为20V  4脚为24V  6脚2.6V 5脚3.3V  8脚9脚为0.76V 10脚为1.5V  16脚为6V 17脚为14V  PQ303输出信号B+为9V  还是不充电 没有头绪了 请高手出来指点下 谢谢附上图纸 la-b921p YOGA 3

网友:
不充电的机子最不好修了     一不注意搞不亮就悲剧了

网友A:
8.9脚电压不对,正常3.3跑线路吧,和EC还有电池接口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8.9脚电压不对,正常3.3跑线路吧,和EC还有电池接口相连,

好的 上电池电压才变0.7V的
。。。。。。。。。。。。。。。。。。。。。。

网友:
不充电的机器确实不好修,只有测一下充电芯片附件有没有二极管小三极管电阻电容坏了,接着换充电芯片,再不行就难搞了

网友:
主板已修好 如3楼说7 8脚电压不对  机子原故障是没待机的 没想到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充电故障不好修啊。。。。。

网友:
是电池坏了,拉底了7*8两个脚?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联想高配机,搞着搞着就大短了,然后就花了半天时间去还原,主板大概6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