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上电0.01a秒杀

楼主(2018-08-24):
板号nm-a031ver1.0
待机正常,按开关能触发到0.01a,停了。
查ec的条件都好。找到上电时序。

桥供电没有,+3v_pch。发现转换管子q148挂了。

烧鼓泡了,晕,心理一颤难道桥挂了。拆掉q148,后级对地了。烧机试试吧,希望别是桥。很快故障找到。一颗小电容短路。

叫做ch58。摘掉它。然后直接把j11条线短接即可。维修结束了。

网友A:
你这个是点位图吗、用的是什么看图软件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点位图吗、用的是什么看图软件大师

最新Tebo-View tvw 格式点位图软件

网友:
查得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B:
哎……还是楼主走运啊,我最近也遇到类似故障结果却真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还是楼主走运啊,我最近也遇到类似故障结果却真是南桥短路了

同机不同命 哈哈

网友:
楼主这钱赚的容易,如果再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C:
楼主是把Q148拆掉,再短接J11吗,等强行转过去吧。

网友:
这图清晰,线路都能看到

网友:
大哥你赚大了  只想问问收了多少钱

网友:
有思路 有节奏 原创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把Q148拆掉,再短接J11吗,等强行转过去吧。

对就是这样的,看来您是个认真的人。

网友:
还是这个帖子好。简单、实用、秒杀!楼主技术好!细心,这么小的鼓包都发现了!

网友:
我也在修这款机器是1.2A掉电 不插内存也掉电,刷BIOS不行正在研究中

网友:
  厉害了楼主  学习到了新东西  厉害了楼主  学习到了新东西

网友:
这机器还有点位图?分享下呗

网友:
这个 信号 开机时序 那有高手给个思路指点下小白的 。谢谢 时序就是信号级大师维修 呵呵

网友:
这点位图软件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