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游戏本 MS-16GH 点状花屏

楼主(2018-08-24):
MS-16GH  开机进系统点状花屏,很多的小花点。显卡做过了,不行。后来发现用 集成显卡也那样,有修到过这种故障的吗。

网友:
集显禁用试试

网友:
这个就不好确定咯 。  像我小白都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呵呵   。CPU是集成的吗 集成U爱出问题  。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信号线滤波查一下试试

网友:
新机器如果是edp 的屏,cpu输出的吧,查一下滤波电容,大概率cpu集显问题

网友:
禁用集显就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