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2313拆机教程有图片,应该很多人怕拆这个显示器吧

楼主(2018-08-24):
准备工具:

用一字螺丝刀顶好,用另一把慢慢的推过去顺着走就行了。。。

网友A:
是用双面胶粘的吧,,,,,,,,,,,,,,,

网友B:
用玻璃吸吸起来也可以的,这样更安全

网友C:
楼主敢用螺丝刀撬,真是艺高人胆大。我都是使用吸盘小心翼翼的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双面胶粘的吧,,,,,,,,,,,,,,,

很特别的双面胶,很粘的,,,,,要小心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玻璃吸吸起来也可以的,这样更安全

不行,,想太多了,不是磁力的,是很粘的双面胶,拆出来要重新上双面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敢用螺丝刀撬,真是艺高人胆大。我都是使用吸盘小心翼翼的拆。

要小心,有拆屏器,插入一点,慢慢推,要细心,不是磁力吸不了的,用热风枪也没有用,面只太大热不起来,

网友A:
只能用刀子划开,,,,,,,,,,,

网友:
风险很大呀,别到时候显示器没修好,还要赔人家一个,现在的维修没有以前好做,能维修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敢用螺丝刀撬,真是艺高人胆大。我都是使用吸盘小心翼翼的拆。

带 胶的机器,直接用吸盘可能拆不下来!
胆大心细是王道!

网友:
这种机器确实拆起来提心吊胆的,一般我都是风枪180左右边吹边慢慢翘

网友:
切记得用吹风机吹

网友:
胶软了  才好拆

网友:
我每次拆这类型的 机器  都是用刀片 慢慢的小心的去划

网友(2019-01-18):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刀子划开,,,,,,,,,,,

厉害了,刀子插进去慢慢加热刀子,改天遇到了试试

网友:
双面胶,和长城仿苹果的估计差不多,要用美工刀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