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液晶电视图像反应慢

楼主(2018-08-24):
收台长虹32寸 操作 声音正常 图像反应超级慢 延迟严重  确定屏问题 测屏板电压VDD 12v    VGH 33v  VGL6v EN3.8V  SHL0V 没测到有负电压   敲击 加焊无果 请教如何检修 是不是需要飞线大法 如何弄呢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报屏坏弃修的。
这个样子修好了也不好收钱(客户会觉得本身就是有图像有声音的,问题不会大)
如果修不好情况可能会更加差,万一修得不显示了,碰到不好说话的客户,那问题可就大了,。
如果确实要修,一定要和用户说清楚,那是要死马当活马医的状态。

网友:
飞线大法修好了 边板无VGH电压  可惜装屏压裂一个角 更正一下 VGL电压是负压 -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