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L8000U 板号X542UQR

楼主(2018-08-24):
来了一台 一台新款的8代I7 看生产日期17年11月 还没过保修 的 ASUS 笔记本 客户描述 有时候开机 有时候不行 来我这里 一次都不行,  开机插上电流看到是 开机掉电 0.5掉  0.3 掉  0.2 掉   按一次开关掉一次  电流不上去 ,明显主板坏 报价260, 砍到150 好黑,我槽 他还说是同行 毛线哦  你要是同行 你怎么不修好 ,好意思说同行, 还说电脑城 80  ,我说80 连个芯片都买不起 ,你赶紧拿走  ,我马上装起来 最后他松口了他说150 , 那就150, 我草 , 各位兄弟你们 哪里有这种同行吗? 拆开查了半天, 先刷BIOS 故障不变,再下个点位查了一下。掉电太快 有些电压测不了  最后发现 掉电的时候 居然 待机3V 5V也跟着瞬间掉一下 回到正常,  想到影响待机的 是VSUS_ON 来自EC  查了一下EC_RST#  瞬间也有拉低的情况 2.点几v 再回到3.3  这时电流已经掉了0.02 ,ASUS  掉电不是和那个FORCE_OFF# 信号有关 查点位 没搜到,但是就查EC复位信号相连的器件 看看,查到 Q3203 发现这个6脚管 和温控 还有CPU 复位  我给你们上图看看 还没修好 客户来了 我最不喜欢修的时候客户在这里等着,直接拆了 ,插上电源 开机测试 电流跳变 不掉电,接上外接显示器 亮了, 装机测试,没上C壳键盘部分,拔掉电源直接断电 ,电池不开机 , 还不充电,哎呀急死人, 这机器修得, 还有M2 也不认, 想了半天 我装上C壳试试 不行, 最后我打了2颗白色的螺丝 在内存槽旁边, 再按开关 居然 电池开机了 ,进系统了 机械盘可以正常进系统 客户还能输密码 看来 有些人 加的M2 是个摆设,  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开机 进系统 密码是对的, 看到里面还有很多文件,没错 固态肯定是个摆设,哈哈哈 笑死我了。没装C壳 和那2颗螺丝 电池不开机 不知道是什么猫腻你们要是遇到以后再研究一下! 还有客户在这里等 没查 掉电原因 直接拆了 Q3203 简单粗暴,还能收几块钱! 维修结束! 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

网友A:
恭喜完修 。点位图可否提供分享下。

网友B:
没过保,价又低。正常接下来报价,拿给厂家做维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过保,价又低。正常接下来报价,拿给厂家做维保

他客户等着的哦

网友:
你们这边报价都是这么低的么....

网友:
居然能砍价这么多,客户是人才。

网友C:
这个型号通病就是一拆C壳再裝回百分之八十电池开不了机,遇到太多次了。那个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通病就是一拆C壳再裝回百分之八十电池开不了机,遇到太多次了。那个折腾

这个我注意到了 要装内存槽上面的2颗百颜色的螺丝才能触发 , 有一颗螺丝孔连了一根线到 电池接口吧,主板正面  不是有一块贴纸,和C壳键盘相连, 有一层银白色的 锡箔纸导电 应该是和电池 有关 呵呵!   所以螺丝不装 肯定不行 !

网友:
点位图可以下载啊 , 论坛有 。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点位图可否提供分享下。

客户也知道没过保修 但是不想去售后 他想马上修好! 没看到在这里等着?

网友D:
牙白牛逼啊,就是收的太便宜了吧这价格得做死啊

网友:
楼主这么快修到第八代机器啦,般在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牙白牛逼啊,就是收的太便宜了吧这价格得做死啊

是啊 ,你哪里修一台收80还是100?

网友:
你这样搞到最后会把自己搞死,这机器起码3000多对吧,主板有问题,而且是新机器,这个应该是7代的吧,是100平台的单U,光主板起码占到总机器价值的2/3,老机器你报低价也就算了,新机器,你也这么干,我就问你,修个最新的机器150块钱谁愿意干啊?你修的好还好说,新机器配件很贵的,修不好呢?这吊毛客户不缠死你,你这样搞是在作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搞到最后自己搞死,这机器起码3000多对吧,主板有问题,而且是新机器,这个应该是7代的吧,是100 ...

你说的有道理? 修不好  我也不亏什么。 按你的意思 修不好要赔一台电脑给客户了  ,8代I7 的确没错   80 修笔记本  二手市场大把的  修同行的   论坛就有很多人是 80 修本 ,他们 也能生存下来  技术不值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有道理? 修不好  我也不亏什么。 按你的意思 修不好要赔一台电脑给客户了  ,8代I7 的确没错   80 ...

上次一个附近的哥们跟你这差不多,最后没修好客户都报警然后去他店里闹了,道理讲不通的,你的确收的太少了,客户不去售后也不能全信了客户说的,万一是被拒保的机器呢,幸幸苦苦挣个100多,这还是修好的情况,修不好呢?谁晓得客户会不会讹上你,风险跟受益完全不成比例,论坛修机80多的是大有人在,但是那些全是6X7X的老本,这条路要是一直这样走,朋友你的客户会越来越觉得你的技术是不值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修板子是会越来越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上次一个附近的哥们跟你这差不多,最后没修好客户都报警然后去他店里闹了,道理讲不通的,你的确收的太少 ...

呵呵 这客户之前搞过电脑  知道 价格  ,你说的我也知道 , 我修之前 都说  修好收钱 修不好 不收钱! 不存在 什么赔的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这客户之前搞过电脑  知道 价格  ,你说的我也知道 , 我修之前 都说  修好收钱 修不好 不收钱! 不 ...

哎,就是替你不值,也有点感慨维修行业悲凉,反正换我是不会搞的,爱谁搞谁搞,就我所知,一个小县城还不一定有一个芯片级维修呢,别太看不起自己,倒江湖的多着呢

网友(2020-06-06):
点位下不到,楼主能提供一下吗?不知道芯片在哪里?谢谢提供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简单快捷的方式,要是换我,非要找到源头,不然心里过不去

网友(2022-04-16):
楼主英明,手到病除,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