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77 PRO4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8-08-24):
此板子使用NCT6776D的 IO
现在是 3VSB 开关针电压正常
触发条件 开关到  61跳变, 60跳变的PWRBTN有高-低-高信号。  64的S3一直为0 , 63的POSN一直为高  , 101的RSMAST有高电平3.3V ,
这样IO的触发条件应该是满足了吧。
应该是桥的待机条件这边的问题了。
目前测得桥的待机条件:DPWROK为3.3V,RTCRST为3.3V都正常。
接下去不知道查哪里了?求帮助。或者说桥的待机条件还有哪些呢?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待机的11大条件都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待机的11大条件都看下,

兄弟,能说说哪11个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