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80GM-D2H 卡 E5 小通病!

楼主(2018-08-24):
版号:技嘉 880GM-D2H
故障:卡E5

简单说下:
这个板
卡E4  大多数 是  时钟芯片坏。

卡E5   是北桥供电 掉电。
故障 是  D40 坏

更换D40  即可。

网友:
不上传图片 了

网友:
经典的总结,要收藏下来,下次遇到了好翻出来看看,受益了。

网友:
经典的总结,要收藏下来,下次遇到了好翻出来看看,受益了。刘明

网友:
AM3主板??这些主板修起来很多问题。

网友:
虽然没有修到过,还是学习了!谢谢

网友:
虽然没有修到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谢谢了  以后有可以捡钱了

网友:
可以的                          , 可以方便好多人了               ·

网友:
这个必须记下来了

。。

网友:
果然是转接级别的!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个地方还没有修到过,也许修道过,没有看图,也不知道

网友(2018-11-18):
这是秒杀的经验啊,查桥供电得到的经验吧,应当好多例了吧

网友:
好经验,虽然还没有修过这种故障,以后多请教学习。

网友:
简单,明了。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这么多通病,还没修到几片这个板子

网友:
先收藏一下。以后碰到好方便拿出来看看

网友:
多谢分享,
简单,明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