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不过第一个隔离管求助

楼主(2018-08-25):
正在修X201I的板修到半夜。。。。我这板子有DOCK_PWR20_F电压到第一个隔离管D极就没电压,以为管子开路拆下来测有阻值!奇怪的是第一个隔离管Q48侧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包括所连接的电阻电容三极管都是无穷大!第二个隔离管Q50之后就有阻值了!听说第一个隔离管可以飞线过这款机真的可以吗?

DOCK_PWR20_F通过保险丝F9出来变成VREGIN20去了,但是这个F9保险丝没修前已经是断了,后来换了一个,一通电就烧断了!请问下是第一个隔离管有问题吗?还是哪里短路了。。目前没有稳压电源!前提是东芝的IO片没供电根本不工作,所以只能查第一个隔离管的那部分电路!有谁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老是烧保险那你就看看保险的后级电路有没有问题啊  你管第一个MOS管干嘛 现在IO都没工作 第一个MOS管肯定不会过去的啊

网友B:
你真的是人才,哈哈哈后面都没有哪有前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是烧保险那你就看看保险的后级电路有没有问题啊  你管第一个MOS管干嘛 现在IO都没工作 第一个MOS管肯定不 ...

就是说隔离保护部分电路可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的是人才,哈哈哈后面都没有哪有前面

是啊。。。。。我只不过是个远程学习的小白呢!49期的!请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隔离保护部分电路可能没问题。。。?

大哥  你这么高的积分 问这个是真的吗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F9这边的电路是控制保护隔离开启的 你连F9都不好 他保护隔离怎么会出来呢 时序你懂吧 你不是听了远程吗
装上F9就短路 你看下后级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这么高的积分 问这个是真的吗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F9这边的电路是控制保护隔离开启的 你连F9都不好 ...

刚开始学远程几节课。。。。再加上没啥经验基础差!!高手多指导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这么高的积分 问这个是真的吗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F9这边的电路是控制保护隔离开启的 你连F9都不好 ...

有个问题。。第一个隔离管为啥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的?能说说吗

网友D:
论坛多搜搜故障贴,总结经验,维修思路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04294-1-1.html
工作原理简介:
当插入适配器后,电压正常通过自控保护隔离管Q48,向后级输出19v供电,并经由Q50的N管的内部的二极管通过小电流的方式来预先导通至后级电路为后级负载供电并生成了供电VINT20供电。
此时芯片TB62514FG-GP在顺序接到59脚的vregin20的供电和37脚vint20的供电后其立刻对芯片58脚进行检测其温度是否有异常,检测正常后则通过61脚向后级待机负载提供3.3v待机供电vcc3sw供电。而此供电会立刻接入16脚进行芯片的开启。
之后通过检测到vint20供电之后由芯片的33,34脚分别开始通过升压电容对vint20供电进行升压并由36脚输回芯片经芯片处理由41脚发出28v左右的供电来饱和驱导通刚才只是小电流导通的保护隔离.

N管Q58此时后级负载正式得到前级输入的待机供电并向后级各断续直流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引脚以及所有高管的D级进行接入供电。这里的首要负载就是系统供电芯片51222。
此时
①23脚接入19v供电输入主供电。
②12脚接入由TB芯片输出的3v待机供电作为开启输入。
③22脚和29脚输出3v线性电压和5v线性电压为后级供电进行供电。此时当电源检测单元电路接到此5v线性电压的输入后经电源检测单元电路的Q34场管导通输出电源检测信号来为BU77700KVT-GP开机芯片作为工作条件使其可以工作输出系统供电在此所需的开启信号M1_ON,而当M1_ON经电阻分别输出vcc5m_on信号和vcc3m_on信号后芯片51222正式输出3v和5v供电电感供电为后级负载供电。

而在刚才的电源检测产生电路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extpwr信号的发出是TB芯片在63脚检测到系统供电的开启信号vcc5m_on开启信号后由3脚正式发出EXTPWR的低电平信号而在电源检测单元产生电路里当5v线性电压输入到场管G级后场管一导通正好将高电平的vcc3sw瞬间拉低产生电源管理信号EXTPWR信号。为BU77700KVT-GP开机芯片输出工作条件。
而当系统供电输出正常和稳定之后,由其各自的PG信号产生引脚向TB芯片47脚发出PG信号来告诉后级电路此路供电正常且稳定之后tb芯片17脚向后级发出vcc5b_on的开启信号来开启转换管Q23来生成vcc5b的5v转换管供电并实时通过TB18脚对其进行监测。
同时通过19脚对后级3v转换管Q59进行导通并生成3v转换管供电,也通过20脚来对其进行实时监测。当然还有另一路3v转换管供电vcc3p的开启也是通过TB的22脚发出信号23脚进行监测。以及还有通过27脚对后级供电进行驱动信号的发出来使无线网卡的转换管供电进行开启产生VCC3WAN。
在此时供电芯片vt356fcx的C4脚和C5脚以及B3接入了由5v电感经电阻转换的供电作为其芯片自身的数模供电。此时通过BU77700KVT-GP开机芯片的59脚发出VCCLAN_ON的开启信号为其作为开启来开启芯片的电路工作。

之后通过D1到D5脚来向后级负载发出供电产生1.05v供电为芯片组进行供电。当供电稳定输出后芯片通过B5向PG产生电路发出PG信号。接下来当芯片VT356FCX的主供电引脚和辅助供电引脚都得到了3v电感和5v电感的供电之后,通过PMH芯片的57脚发出开启芯片组供电的A1_ON信号后芯片开始工作通过D1~D5来向后级负载进行供电输出稳定的1.5v为内存进行供电。接下来芯片MAX1510供电芯片的10脚接入内存供电1.5v后,再接入2脚的3v电感的辅助供电之后,其仍然由BU77700KVT-GP开机芯片的56脚发出B1_ON信号来开启其供电,之后由9脚向后级输出稳定的0.75v供电来为内存提供上拉供电。此时芯片ADP3211的12脚输入19v主供电,之后由7脚20脚和24脚向芯片输入辅助的数模供电5v。同时由vcc1.05v的供电作为其上拉供电,当主供电辅助供电均正常后,由芯片BU77700KVT-GP开机芯片通过67脚发出开启信号来开启芯片本身电路。
此时当芯片得到开启信号后侦测引脚开始侦测显卡型号来施以正确的供电电压。此时通过22脚和19脚轮流导通得到相应电压为显卡供电。此时芯片VT357FCX的主、辅助供电引脚得到了5v电感的供电之后,由A5脚收到BU77700KVT-GP开机芯片发出的B1_ON连同刚才的芯片组内存上拉供电一起进行了开启。得到开启信号芯片本身通过输出引脚对cpu座进行供电并为cpu的自动侦测引脚提供上拉供电。
当芯片组供电均正常之后芯片ADP3212的主供电引脚16脚接入19v主供电,2脚4脚8脚9脚32脚分别得到了来自于转换管供电的3v或者5v辅助供电后经由BU77700KVT-GP开机芯片55脚发出的B2_ON开启信号通过cpu开启信号产生电路产生了开启信号后,vid0~vid6开始对cpu型号进行侦测,并将结果处理之后通过控制26,29,31,35脚对高低管进行驱动来得到相应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第一个隔离管为啥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的?能说说吗

肯定是有阻值的 只是阻值很大而已 这个不重要啊 只要他对地不短路就OK啊  你现在要纠结的不是阻值无穷大 而是这个MOS管为什么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有阻值的 只是阻值很大而已 这个不重要啊 只要他对地不短路就OK啊  你现在要纠结的不是阻值无穷大  ...

多谢师傅指导!回头搞下那IO芯片的分压电阻和升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多搜搜故障贴,总结经验,维修思路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04294-1-1.html
工作原理简介 ...

多谢兄弟给的维修经验。。。经验很宝贵!晚上好好看下

网友E: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主板背面右下脚两个电容进液了

网友F:
烧保险多查查后级短路吧,这个问题解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保险多查查后级短路吧,这个问题解决就好了

后级就是那几个电阻和芯片了。。。。昨天搞了下还没有空上电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主板背面右下脚两个电容进液了

旁边有个电容有点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的是人才,哈哈哈后面都没有哪有前面

自己不确定东西好坏把东西拿下来打值如果差不多那就是好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旁边有个电容有点腐蚀。。。。。。。。。。。。

公共点出来咯。。。。

网友:
多谢各位提供的建议和经验X201I完美解决了。。。发现个通病----主板上面的胶纸和胶布随着时间和灰尘、天气的湿度会慢慢腐蚀主板的元件!我这个不开机故障就是VREGIN20的线路电阻电容被轻微腐蚀了,还有VINT20升压电路也因为腐蚀而虚焊了!再次感谢各位。。。。。希望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这么高的积分 问这个是真的吗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F9这边的电路是控制保护隔离开启的 你连F9都不好 ...

我的积分高是平时签到得的。。并不是我的技术好!以后修板继续问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