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无基带通病 常规维修一例(合适新手参考)

楼主(2018-08-25):
iPhone7  无基带通病  常规维修一例(合适新手参考)

【机器型号】iPhone7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手机开机后无基带

【维修过程】
 1、观察主板:无进水无摔痕迹,基带电源有被动过的痕迹,其他地方没发现异常。

    2、检测阻值:依习惯通测一次基带电源各路供电输出的阻值,重点测S5供电,阻值没发现异常。
    3、拆下电源:拆下基带电源,清理干净焊盘,仔细观察发现93# 98#脚位焊点松动,用点力一挑就掉了。(这是重点,划出来,必考)

    4、飞线回路:从C5625_RF的地脚飞线到98#93#,绿油固定。(注意铜线别太高)

    5、重装电源:重植基带电源,焊接后顺手测一下S5阻值正常。(基带没短路,小电源一般不需要更换)
    6、装机测试:基带已经出来,插卡测试信号也OK,维修完毕。

【经验小结】
       7代基带S5容易短路的理论分析,月饼大神已经有贴详细分析,这里不再累赘了。如果S5不短路(一般都能进系统),通常93#飞线做回路重做基带电源即可;如果S5短路,则除了飞线回路(最好代换小电源),还需要借电(有时需要刷机,有时不需要),以后有机会遇到再出一个借电案例。

       iphone7无基带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078-1.html

  iPhone7无基带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51-1.html

网友:
7代基带S5容易短路的理论分析,月饼大神已经有贴详细分析,这里不再累赘了

网友:
学习收藏了。谢谢大神。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