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大法修复联想V46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一例

楼主(2018-08-25):
移花接木大法修复联想V46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一例

  机器型号:联想V460

  板号:纬创LA46 09911-1

  故障现象:待机大电流,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

  维修过程如下:

  接到机器,看到待机大电流后,在没拆机之前,第一想到的就是通病(CPU供电铁壳管击穿),于是迅速拆机,取出主板,发现是个二修机,主板上面很多焊膏,怀着侥幸的心理拿起万用表直接戳CPU的几个供电上管阻值,结果是正常的,那就不是通病,到了我这里的机器基本捞不到便宜。接着检查主板全身外观,发现待机芯片U45旁边烧了个洞!而且还被上家处理过了,估计上面的待机芯片也是坏的,先拆除待机芯片再说,如下图:

联想V46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拆掉芯片后,打值不再短路,测芯片的焊盘,也没发现明显短路现象,再测两路PWM上下管也是正常的,于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找来一个新的待机芯片TPS51123(拆下来的是TPS51125,而图纸标的是TPS51123,如下图)装上去。

联想V46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2

  小心翼翼的再把各个重点地方的对地值打了一遍,在没有异常的情况下,通电,待机正常,而且机器还会自动上电,在上电后,各大供电都正常,以为就这样捡到了便宜,正准备装CPU进系统试机的时候,突然一缕青烟,待机芯片又挂了!什么节奏?刚才忘记测它前电感前端波形了,莫非还有其它问题?还是芯片大水啦?……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万个为什么!

  为了找到真象,从料板中拆了4个TPS51123,准备一个个试,看看能否找到原因并修复…………(中间省略1 万字)…………,结果这4个芯片加上第一次换的那个芯片、和它原来自带那个芯片,一共6个全躺尸了!

联想V46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3

  莫非这主板就要这样废在我手上了吗?实在有点不甘心,于是想到了“移花接木”这招旷世绝学。

移花接木的大概操作步骤如下:

  1、从其它料板中将正常的待机部分电路剪下来(俗称剪板);

  2、把剪板的待机电路工作条件找齐,并人为给这个电路制造开启信号,最后只要给这个剪板的待机电路提供供电,它就能正常工作,并产生待机3V、5V输出;

  3、把V460主板上的待机芯片、上下管全都拆掉;

  4、飞线:从公共点、GND处飞两根线给剪板待机电路(注意:采用的飞线要粗,因为电流比较大),然后再剪板电路上把产生的PWM待机电压3V/5V飞线到V460主板的3V/5V电压后端;

  5、因为我剪板的待机电路PWM控制芯片是ISL6237,只有LDO 5V线性输出,没有3V线性,导致EC无法正常工作,其实也可以通过改电路让它产生3V线性给EC提供待机供电,但是嫌麻烦,于是直接找个1117来代替。利用1117产生的线性3.3V给EC供电。

改好后,如下图:

联想V46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4

联想V46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5

  以上步骤操完成以后,通电测试,3V\5V电感前端波形正常,并且电流一路跳变到0.9~1.0几A,如下图:

联想V46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6

  接下来测了一下EDID波形,也很正常,如下图:

联想V46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7

  接上屏后,正常亮机,测试两天没有问题。

联想V46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8

  装机完成后,我把改装的电路板小板用醋酸胶布包好,把飞布好后,安放在无线网卡旁边的空位置上,如下图:

联想V460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9

本案例由迅维网(黄鑫船)提供

网友:
这贴要荣升精华了,赞一个,二修机耗时耗力,费了不少劲。

网友:
厉害了,这改电路的功夫,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的技术太牛了。不亏是移花接木

网友:
666666666   这技术好

网友:
这确实是大招,狂顶!!!!

网友:
这个不错,厉害了得赞一个,最烦的解释主板骚一个洞的,昨天我弄了一个CPU管理芯片哪里骚了一大片洞,正要准备放弃的时候,居然好了。

网友:
这改电路的功夫,厉害了,不亏是移花接木,

网友:
这个不错,厉害了得赞一个,最烦的解释主板骚一个洞的,昨天我弄了一个CPU管理芯片哪里骚了一大片洞,正要准备放弃的时候

网友:
这个移花接木666,至于烧那么多待机芯片,是这板层有问题吗

网友:
移花接木这种感觉不是很稳定,之前改过,有回来几个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得真神,服你了,厉害

网友:
厉害 佩服 能学成这样不容易 给迅维点个赞

网友:
修的不错 这种故障都可以修复使用。

网友:
厉害厉害 这故障都能修好,哈哈11

网友:
不错~我有几块B460板子也是烧穿3V和5V的板层,。。就算修得好也卖不掉了直接当废板。。。

网友:
厉害厉害,这样子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我好象在这几天看到你二次移花接木了,让我又想起古龙的武侠小说了。

网友:
不断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功夫不错,话说这板怎么剪下来呀?用什么利器?

网友:
今天本想也剪 一下无奈找不到称手的家伙。

网友:
提供不错的思路

网友:
1117的供电前级是哪里啊

网友:
移花接木这个词真的是好大胆的的形容啊,做法也是非常刺激!

网友:
大神看得出来你的功力太深厚了!!对原理理解的很透彻!动手能力很

网友:
貌似现在有现成的35v小板,可以直接改装,楼主剪板很厉害

网友:
这个不错,厉害了得赞一个,最烦的解释主板骚一个洞的,昨天我弄了一个CPU管理芯片哪里骚了一大片洞,正要准备放弃的时候,居然好了

网友:
这个太牛B了 ,以前我这来了一个 *马出来的工程师 ,他们做了很多3V5V的小板,主板3V5V 供电修不出,直接可以飞线连接,,楼主更牛B 随便剪了一片板 ,就能搞定,

网友:
是这机子油水多还是   工程真的很大

网友:
二修费时费力又费工,同行的还收不了高价

网友:
永远支持我们的               老船长

网友:
改点路的都是维修的老司机 ,给力

网友:
厉害了,要是我就不会费那么大劲去修了

网友:
不错  不改还要烧芯片  这样稳定很多

网友:
移花接木不错,666

网友:
又是个飞线高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