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8-08-25):
技嘉GA-H61M-DS2不出CPU供电维修

  接修同行一块技嘉GA-H61M-DS2主板,描述的故障是不出CPU供电。主板拿到手先观察有没有掉电烧坏断线的现象,目测主板新的不像话。

  打各大供电的对地值都正常,上电不跑码,根据先供电后时钟最后复位的维修原则,查各大供电发现只是不出CPU供电,CPU供电芯片为95836,查开启供电都有,这个时候就应该注意H61主板的时序了。根据时序CPU供电芯片得到SVID之后才会出CPU供电,示波器测试没有SVID。

  CPU不出SVID,先上假负载看看有没有PWRGOOD,实测没有,说明桥没有发出PG信号给CPU。

  继续往前查IO有没有收到ATXPG,收到之后有没有发出PWROK1给桥,实测IO IT8620e 61脚没有电压,根据维修经验挑起61脚发现有3.3V电压,说明IO坏,订IO更换。

  IO到了之后开启一路小跑到A6,我的诊断卡是TL460S Plus,A6代码应该是显示的。但是集显还是不显示,上独显试一下发现显示了。遇到这种问题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CPU坏;第二种是桥坏;第三种是VGA接口电路坏。查VGA口123脚三基色的对地值都为42正常,测13、14脚的场同步发现14脚对地值为0,这就很明了了,直接拆掉VGA口的防静电管。

  再次开机,集显正常显示。

网友:
这种好贴不要收费,给大家好好分享一下,真正的受益啊。

网友:
VGA这个 坏得少啊,没遇到几个的。

网友:
受益匪浅啊,下次见到没CPU供电的就有参考了

网友:
经典,学习了 VGA静电管拿了不影响吧

网友A:
VGA口1.2.3针的对地阻值,难道不是75欧吗?为什么是43欧?

网友:
其实加焊一下,有时可以,有时是Vin电压检测坏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这个板子缺io的pwrok很少遇到BIOS坏不出CPU供电很多

网友:
看来是老司机了           加分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简洁短小精湛!!!.........

网友:
楼主 老司机 就是66666666

网友:
cpu供电被你修出来了,佩服,前天我换cpu上下管然后焊工不好下管直接冒烟了,焊盘有损坏,师傅将上下管相连的脚位直接用焊锡相连于是才不冒烟,然后还有问题,各路cpu上官G极只有一路有脉冲,其他几路都没有脉冲跳变,于是还原回去不稳定,不修了

网友:
         那个防静电管坏的太多了

网友:
帖子和工作桌面都清晰流畅,简单明了,赞一个。

网友:
我有一块不知道什么问题,寄过去大佬帮看下?

网友:
撒地方阿斯蒂芬阿斯顿发没法结婚

网友:
还能单独搞出61脚,说明我的工具还不行啊,我搞开了就很难焊回来了,工夫的确不错,有板有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口1.2.3针的对地阻值,难道不是75欧吗?为什么是43欧?

不可能三个一起坏 而且有阻值 三个都坏到43 不太行

网友:
我想问一下。没有发出PWROK1给桥,实测IO IT8620e 61脚没有电压,根据维修经验挑起61脚发现有3.3V电压,说明IO坏,

网友:
这帖子,比一些收费贴子管用,赞!

网友:
我有几块坏板子,不知能不能修好,你的邮寄地址能私信我?

网友:
楼主真是牛逼VGA这个都能想到。大神。

网友:
维修思路简洁短小精湛!

网友:
按时序查是对的,谢谢楼主的细致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