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K03HR液晶电视绿灯亮 三无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25):
创维32K03HR液晶电视绿灯亮 三无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创维32K03HR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绿灯亮 三无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创维32K03HR液晶电视,刚开机有时有开机音乐,图声正常,可几秒钟后三无,液晶电视绿灯亮,遥控和按键都不灵。

创维32K03HR液晶电视绿灯亮 三无故障维修 图1

  拆机检查,发现电源板到主板的引脚虚焊,加焊后,开机有音乐,可随后故障依旧,当屏亮时,24V电压为24.9V,屏不亮时24V为24V,测大C电压为364V(一般都为380V),会不会PFC取样电阻胶漏电呢?将4个取样电阻拆下,清除胶装上后,故障依旧,看样子问题可能在主板,将TV细查,主板上两路3.3V、一路2.5V都正常,手碰主集成块一点,温升也没有,会不会主块没供电呢?U6(P3482)的2脚有5V输入,3脚瞬间有1.3V输出,而后为0V,用表头表测3脚对地,电阻为500欧,会不会U6坏呢?用一通用DC/DC电源小板,将输出电压调整为1.3V,代替U6安装后工作正常,小板IC只有一点点儿热。至此,创维32K03HR液晶电视绿灯亮 三无故障维修结束。

创维32K03HR液晶电视绿灯亮 三无故障维修 图2

创维32K03HR液晶电视绿灯亮 三无故障维修 图3

创维32K03HR液晶电视绿灯亮 三无故障维修 图4

创维32K03HR液晶电视绿灯亮 三无故障维修 图5

创维32K03HR液晶电视绿灯亮 三无故障维修 图6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你技术牛逼 我的话只能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