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G580不开机

楼主(2018-08-25):
机器:联想G580 板号:LA-7988P故障:通电有待机不开机
几天前送来一台机器联想G580,通电有待机0.009左右,按开关有触发电流的跳变只不过很不明显0.009-0.020,对于这种触发掉电的没有太多的经验。由于修电脑的量太少,这方面的经验积累的少,再加上维修手机的量多了,这方面也慢慢的疏远了。放了几天也没有突破性的思路。事前也有客户交代了可能修的时间稍长。空下来的时候就开始修了,先来论坛图纸下载个,找一国圈说和G480的图纸相同,就下载了LA-7981P,把主板扒下来先量了下3、5V待机正常,量了开机电压有跳变,也量了更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然后就没啥思路了。开始上网查关于掉电的思路分析,然后找到了一个迅维发表在百度文库的文档对于我的分析帮了相当大的忙,
通过掉电电流可以看出,图中第一个和我的相似。于是查3\5V是不是带不起负载。接上表在测量触发的瞬间,电压没有上下浮动,感觉不像是带不起负载。这下就查是不是内存电压没有起来。 ,在触发瞬间有电压上升,由于触发是瞬间就掉,对于测量电压的判断就犹为重要。看到内存有电压有上升,暂时就先排除了。在没有什么思路的时候想到刷BIOS,但回头细想这电压都没起来和BIOS没啥关系,又去网上查了INTEL上电的时序,再根据图纸的上电时序又重头慢慢分析和测试。
从图纸上来看待机电压正常,按开关又有跳变,来看A5之前是正常的。接着就到3 +3V_PCH 、+5V_PCH电压也正常,顺着时序查3-7触发的瞬间都有瞬间电压接下来就是查到第8步一个个的电压的排除。终于在第8步的查到U39的+3VS转换电压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量对地阻值为0,这下总算找到些故障点了。由于这转换电压去的地方太多。又没有点位图,开始运用烧机大法。1V的电压电流烧到 了0。9A全板摸摸摸,终于在桥的右下角发现敌情,一个电容巨烫,把我的小手手都烫红了一个点。 由于主板没有标此电容,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哪部分电路上的。扣掉此电容再次触发电流直接上到0.9,满怀期待的接上屏幕亮机了 .最后上个亮机图 。谢谢看官们,给个分吧。版主给个精华吧。。修机不易,写贴更不易

网友:
强大的迅维,真是维修的好帮手。不知道怎么加分,是权限不够吗?

网友A:
二级电压短路导致电流触发不上去

网友:
迅维网好东西很多

网友B:
这只能吃烧鸡了,一个个拆能拆死你,我以前就干过这事,哎往事不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能吃烧鸡了,一个个拆能拆死你,我以前就干过这事,哎往事不提了。

是的,不烧鸡那得费很长时间了。之前我也干过

网友:
楼主说的详细,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强大的迅维资源和大神们宝贵的维修经验分享, 维修道路走的并不孤独。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 图文并茂 对于新手来说 很好的学习

网友:
短路还是好修的

网友:
应该这个电容外表应该有损坏,一般可能肉眼看的见

网友:
搞不定的时候,没事来迅维转转,说不定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
后级电压短路                修的不错阿

网友:
这种情况嗅到过一个,转换电压后面的电容短路的,不是很常见的

网友:
烧鸡大法牛逼!!!!!!

网友:
迅维实地好东西更多,新东西论坛很少见到了,出现的都是很旧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电压短路导致电流触发不上去

3V转3V,我发现坏的,不是一般的多,一般这种故障,首先查的都是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