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DR-AX40摄像机开机报防抖电机错,大战几小时搞定。

楼主(2018-08-25):
故障现象开机屏幕报:E:62:12,代码为防抖电机问题。直接拆机维修,好久没修到摄像机,很小心的拆开,里面屏线很多,搞段了就得不偿失。最后附上艰难拆开的图片。
最后到镜头这一步,不得不佩服SONY摄像机的镜头做工就是紧密,在网上一查我去镜头要500大洋,还是想办法修好吧,换镜头客户肯定不修。

最后总结摄像机镜头问题也没有那么难受,拆装小心点就OK了。附上测试正常的图片。那里写的不好大神勿喷,谢谢

网友:
不是,修啥了?。       光看看图。      重点呢

网友:
做维修,什么都要修,只要客户有需求,弄就完了。

网友:
把镜头的排线拆掉,对镜头的原理了解,找到防抖电机,取下来上专门的润滑油。

网友(2019-01-18):
厉害了我的哥,什么都会修..............................

网友(2019-02-19):
拆这个真是太考验手工耐心了

网友:
记得上次修过一台SONY防抖的,防抖功能是用4个线圈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