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430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8-08-25):
E4430 雷击,桥、网卡对地短路,客户要现场维修,不能放,也不能连接网络,现场拆桥,除胶,换桥 原装sr17e,换成sr17D,开机正常使用,网卡芯片能正常识别,修复!(未修改bios,开机显示稍慢)

网友:
1L 1L  1L  1L 着是被雷打了网卡嘛从而使南桥挂了

网友:
涉密电脑,难怪要当场修

网友:
厉害了,部队里的电脑啊

网友:
灌黑胶的,拆掉没掉焊盘,处理的很好看

网友:
这机器只搞过一台BIOS问题的

网友:
这厉害哦,国家的电脑又赚大了吧

网友:
这个黑胶 怎么除呀 朋友    俺搞不成  。

网友:
当着顾客的面前修, 楼主的功夫与自信是值得讚赏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小马哥,部队的电脑啊,又是搞黑胶的,要了不少money吧。

网友:
修到过不出CPU电压 有时能出电压  最后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