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换桥 修复 不上电

楼主(2018-08-25):
接到一台外地客户发来的神州战神K650D-I5 D2的机器,机器故障是不加电,经过测试这个机器偶尔还是可以加电的。能加电时机器也可以使用。大部分时候不加电,按开关后 电流从0.01上到0.06  或者有时 加到0.06  等一会   机器也可以继续上电 直到显示。  拆机检测主板  主板外观完好 没有进水痕迹。测量3 V 5V电感。这个机器在待机时只有3V没有5V 按开关后才出5V,机器出现不加电故障时 开机的指示灯亮 但是电流上不去。这时去测试3V5V电感  发现 3V 5V电感都是有电的。这就说明这时已经按开关开机了。只是电流上不去。 从论坛下载BIOS刷了不管用  还是那样。。原来修过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的桥很多坏的。。就想着 要不换个桥试试把。。。换了新桥后  经过测试  机器修好  没有再出现那种问题。。看来是桥性能不良  不稳定造成这个现象的

网友:
换桥BGA温度都是多少

网友:
我的买个BGA

网友:
看来是桥性能不良  这你都能看出来啊

网友:
以前经常换显卡和桥,现在BGA好久不抗战了

网友:
SR系列的南桥最易出的问题就是不通电了,这个机南桥最易坏,换得多。

网友:
感觉神舟战神都用蓝天的板子啊,桥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神舟的sr17e这个桥很容易坏

网友:
怎么判断桥坏了,是查信号查出来的吗,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最开始转换电路有问题,用了几天开机掉电,最后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