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笔记本CPU被锁频,

楼主(2018-08-25):
下图片1为不正常的,CPU一直被锁定在0.36~0.38G,原本是2.4G 的,I5-6200,怎么搞都不上去,不知哪位师兄有遇到这种问题,BIOS 烧过了没有好。

       这张是正常的,CPU 频率会上下波动,

网友:
鲁大师压力测试呢?

网友:
我台式机遇到过,换了个cpu就解决了

网友:
我的是半载CPU,换不了!!!!!!!!!!!!!!!!!!111

网友:
刷blos试了没

网友:
板载CPU坏            不用搞了    兄弟

网友:
换风扇先试试, 还有温控,还有电池坏也会导致,适配器电流不够也会导致,CPU不可能坏

网友:
不是被锁,应该是降频了。。。

网友A:
查一下cpu供电吧, 供电不足也会这样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台i5-8250u的新机,也是发现cpu不管如何被锁定在了0.4g的主频上,机器反应好卡顿,后来刷了固件,在电源设置里把机器调成高性能模式,当时试机好像还没变化,后来忘记关机了,过一晚上第二天发现它自己好了~

网友:
我想说系统换过没有,先软后硬

网友:
同意楼上,先软件后硬件,换个系统试试,不行再用11楼的方法。好了分享下,不要私藏,嘿嘿

网友:
系统也做过了,在PE下面也是0.38g,打死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台i5-8250u的新机,也是发现cpu不管如何被锁定在了0.4g的主频上,机器反应好卡顿,后 ...

有的人说是静电造成,不晓得是不是,我的电池都拆光了,只剩下主板了,静电应该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cpu供电吧, 供电不足也会这样

供电6带的U,CPU供电 不晓得0.65v会不会是偏低了

网友:
BIOS 也刷过了,也没有好,CPU电压只有0.65V,

网友:
换了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6带的U,CPU供电 不晓得0.65v会不会是偏低了

0.65应该低了 查查 cpu供电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