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65C开不了机,纯属瞎修纯属运气。

楼主(2018-08-25):
      联想G465C开不了机,待机0.090,待机偏高。按开关电流上到0.13A不动,拆开主板,

      版号:BM5016 REV 1.3

     主板外观良好, 测待机3.  5v正常,内存电压有。测到这个电压为1.2V(以为是正常的)比图纸上高0.1v,VCC_NB这个电压为0V,其他电压为0V。

       当时以为这两个电压是同一个芯片产生的(没看时序框图的后果),一个电压出来了。另外一个电压应该也出来了。就一个劲的查这个电路,以为是芯片虚焊了,就风枪吹 加焊,上电发现各个电压都出来了,电流上到1.4了,亮机了,以为就是芯片虚焊了,试了几次能亮机,就开始装机,装完之后,就发现故障依旧,。换芯片。换完之后 发现故障依旧,换MOS管,还是一样,又想了想这个芯片产生的1.2v电压,比图纸上的电压搞了一丢丢,会不会是它导致的,换了PQ24  pq25 之后,发现1.2V的电压变成1.1V了

     VCC_NB这个电压也出来了。MMP,电压高一点点也不行。
最后送上亮机图。

     修完之后,看了一下时序框图,发现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想错了。纯属运气修好这个板子。

网友:
这技术也是一流的,思路很清楚,搞定收钱是维修的最高境界

网友:
分析的到位,这也是好经验。

网友:
无所谓怎么修能修好就对了但是过后记得分析一下为什么坏对以后修有帮助

网友:
我有二台,都是通电了不显